脉冲编码开关 单片机采样问题

楼主(2010-12-16):
void encoder(void)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
      if (INT1){
           led ++;
      }
      else{
           led --;
       }
}

两脉冲管脚接俩单片机外中断;

用笔记本usb供电调试时,单片机计数正常; 当改用开关电源供电时,计数不正常;

怀疑是单片机纹波问题, 手头临时没有示波器,没法检测;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还有其他原因不?

另外,有更好的程序滤波方法把这问题解决更好, 请赐教。

网友A:
Bpin 下降沿触发
void encoder(void) interrupt 0
{
      if (!Bpin)
         {
           if (!Apin)
               {
                 Led --;
               }
           if (Apin)
               {
                 Led ++;
               }

      }
      else
          {
           if (!Apin)
               {
                 Led --;
               }
           else
               {
                 Led ++;
               }

       }
}

网友B:
我也发过一个关于旋转编码器的帖子..已经解决..lz可以搜搜看哦..另外,我做的不是用外部中断..做起来回有误判或精度不高,建议还是用定时器扫描把 。。效果不错..还有既然换个电源就不行,那肯定不是单片机原因

网友C:
这种机械触点的编码开关,有抖动的,用外中断不好处理,我都是查询检测一个脚的边沿,再看另一个脚的电瓶判断方向

楼主:
Bpin 下降沿触发
void encoder(void) interrupt 0
{
      if (!Bpin)
         {
           if (!Apin)
               {
                 Led --;
               }
           if (Apin)
               {
   ...
引用 网友A:

Bpin  下降沿中断了,再判断 Bpin   高低 是何原因?

楼主:
搜了搜坛子里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嘛。

我估计是我的电源有问题。

回去换个线性电源试试去。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