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我需要一个能够产生1000V静电的电源,usb口供电(5V),体积要小,噪音小,功耗低。并且电压0~1000V可调,可以倒换极性,我可以用pwm来调节电压。

网友A:
1kV,还要倒换极性?

网友B:
大方向上要用反激,输出电压由电阻分压,ADC取样作闭环控制,0-1000V且极性可调,这个代价太高

网友C:
这玩意不太好弄.

网友D:
自激,倍压整流,通过调节输入电压来实现正或负0-1KV可调,没有次级反馈
关键极性可调不太好搞,要不搞个手动切换极性?

网友E:
瞬间?

整个交流吧  换着整流

哈哈

网友F:
用个NE555起振,然后弄个升变压器,把你的电压提升,
要控制输出电压大小,只需改变输入电压大小(那样的电子控制电路不是很难)。
只是瞬间电流非常之小(如要改变输出的瞬间电压,就必须得在输出端放个高压电容,用于存电)
呵呵,电子蚊拍就是那样弄的。(极性也不难,改变一下输出极性应没问题/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可不简单

楼主:
我可以输出几路pwm来控制这个电源。理想情况是通过pwm调节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
反极性可以用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来实现,但是老外的东西我看过,倒换极性的时候没有继电器的声音,不知道还有什么高招。
要求功耗很低,输出静电高压即可,没有什么功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很对,倍压整流可以提升电压。
我是用pwm输出来取得斩波频率,可以任意调节频率和占空比。
极性切换可以使用继电器。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想过改变初级电压来调节次级电压,但是初级电压又怎么调整呢?
次级就是一个静电高压就行了,电流不过几n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路里面pwm输出和adc都有,可以做成闭环的控制。

网友A:
12楼:
“我的电路里面pwm输出和adc都有,可以做成闭环的控制。”
这些用不上。

你的要求之中,这些要求不简单:
USB口供电(5V),体积要小,噪音小,功耗低。并且电压0~1000V可调,可以倒换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