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304驱动芯片的HIN输入的含义

楼主(2010-12-16):
IR2304芯片有两个输入,分别是LIN和HIN,定义为逻辑高端输入和逻辑低端输入。不知道这个逻辑高端输入和低端输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桥式电路怎么驱动的?一高一低,你说Lin和Hin有什么用?

网友B:
re LZ:

这不是什么“逻辑高端输入和逻辑低端输入”,而是上臂(HIN)和下臂(LIN)驱动的控制输入端。

楼主:
这两个输入在驱动中是独立的吗?貌似在2304中加了延迟。在有些电路中,上臂和下臂同时导通好像会烧管子。还有,什么事死区?

楼主:
HIN和LIN的电压范围是一致的吗?

楼主:
VO输出应该是对VS吗?

楼主:
为什么有HIN输入时,HO却量不到电压?

网友B:
这么多问题....

还是看手册吧,内有详细说明。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IR IC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半桥电路的问题了。还是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半桥驱动的高边和低边有区别吗?

网友D:
唉~
先去想清楚上管和下管分别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启、关闭!
然后想清楚栅极电压要在什么范围内才不会因栅极过压而损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