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数据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6):
编译时shidu=10*humi_val.f 和wendu=10*temp_val.f 出现这样的警告implicit conversion of float to integer 传感器数据显示不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转换代码如下 请教

uint wendu ,shidu;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value humi_val,temp_val;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alc_sht11(&humi_val.f,&temp_val.f);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2,1,wendu/1000+'0');
            LCD_disp_char(3,1,(wendu%1000)/100+'0');
            LCD_disp_char(4,1,(wendu%100)/10+'0');
            LCD_disp_char(6,1,(wendu%10)+'0');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2,2,shidu/1000+'0');
            LCD_disp_char(3,2,(shidu%1000)/100+'0');
            LCD_disp_char(4,2,(shidu%100)/10+'0');
            LCD_disp_char(6,2,(shidu%10)+'0');

源码在下面

网友A:
wendu=10*temp_val.f;

temp_val.f,它的数据类型为浮点,wendu的数据类型为整型,互不匹配,所以警告。

楼主:
恩 这个我知道 上面的是先前的 可我把数据类型对过来还是出现同样的警告 我把它移到51上没有警告 而且代码完全可以运行  请教

网友A:
在PICC里面,浮点的字长好像有24BIT和32BIT可选择,在MPLAB中设置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24BIT和32BIT的都试过 还是同样的警告 我觉得是转换的问题 但不知道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