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电路板电源请教

楼主(2010-12-16):
看到很多控板上电源输入部分一大堆,比如12V输入,也要在前面加一堆芯片电容什么的,最后还是12V进入芯片,请问下,这中间这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并请教下我也有个12V电源,也有个板子要共12V电,请问有没有类似的好电路参考下。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加电容是为了滤波等,其它的需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C:
分级滤波,减少输入干扰.

楼主:
四楼的符合我心意,不过有没有具体的方案说明呢,或者书什么的

网友A:
前面究竟有芯片还是没芯片?有芯片那就是电源管理用的,DC-DC,控制电路等。

网友C:
这个要具体讨论,涉及到东西太多,建议楼主先看看书。

网友D:
源头的东西是为了给电源滤波,后边的进入目标前的东西是为了滤除路线上的杂讯干扰...
具体还要看电路,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