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烧程序,帮帮忙啊

楼主(2010-12-16):
我是新手,换了几块目标板,换了2个仿真器,都少不进去,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用avrstudio4,硬件连好后在select avr programer里面一个一个试,都不行,换硬件还是不行,是不是要先设置什么啊,求助啊,isp和jtag都识别不出来。拜托拜托

网友A:
你用的啥下载器下载程序?还得注意引脚顺序

网友B:
你是用AVR的下载器么?下载烧写文件的时候下载软件应该有提示是不是写进去了的啊,设置应该就是设置器件选择,还有通讯口吧

网友C:
干脆整个双龙的AVRISP下载器得了,一直用,挺好使

网友B:
还有啊,烧写程序的时候你的硬件电路上不能接外接设备,液晶显示,外插电机啊都要去掉再烧写,不清楚你的,我的是这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