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样

楼主(2010-12-16):
单片接AD采样,一定要接跟随器吗?能否直接把传感器直接接到单片机AD上?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看输入输出阻抗
你了解了跟随器的原理和特点
就明白了

网友B:
关键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幅度和输出阻抗,多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很微弱需要放大后才能送入AD,即使电压合适但输出阻抗较大,为了保证精度需要使用跟随器,如果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幅值合适、输出阻抗较低,当然可以直接送入AD。

网友C:
电压跟随器有这么个特点,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
可以这么理解,高输入阻抗意味着传感器信号可以最大可能的传递到下一级即跟随器上;
输出阻抗低是相对于跟随器的下一级来说的,这时跟随器相当于个信号发生源(当然这个信号是从传感器继承过来的),这个信号源的阻抗越低信号才能越好的反映到下一级。因此,采用跟随器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加跟随器就是个阻抗匹配的作用(个人理解)
如果阻抗匹配较好,参考3楼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讲解~!很明白!:)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一般传感器输出阻抗 和 单片机AD差几个数量级 就可以直接接?
谢谢!

网友C:
一般不直接接,加跟随

网友D:
可以直接接,但如果传感器输出阻抗不够高好是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