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数字地?

楼主(2010-12-16):
在PCB布板中,模拟地与数字地是用0R电阻桥接?还是用磁珠或电感桥接?或是什么都不串,在布线过程中将模拟地,数字地分开走线布局?谈谈你们的实际布线经验。

网友A:
这完全要根据具体设计和器件要求而定。通常数模地只要考虑单点连接即可(如ADC的数模地),而且要求可靠连接,所以不采用“0R电阻”或“磁珠”而是直接连接。

网友B:
有个主地一般就不需要了吧,分别模拟地和数字地到主地。

如果简单设计中没有大片的地,可以用0欧姆电阻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