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L背光逆变电源烧MOS管怎么办

楼主(2010-12-16):
12V直流转2200V交流的逆变电源,TL494输出功放后驱动AP9930,输出2200v正弦波形很好,带电阻负载也没问题,可是输出如果接CCFL荧光灯管(LCD背光用的那种),十几秒钟AP9930就烧毁了。12V电流也0.5A。为什么,不同类型的负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两大问题:1,变压器漏感太小;2,高压端电容要与线次级,灯管串联,不能并联

楼主:
变压器漏感太小

-----------------------
漏感不是越小约好吗?
能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烧的mos,过流还是电感电动势?

网友A:
变压器的类型很多,但总的来说用于硬开关的变压器,漏感越小越好。而用于软开关,或是驱动负阻特性负载的,则漏感提供谐振参数或限流作用,那就要有一个适当的漏感值。
如果漏感远大于自感,Q又很高,那么只要次级发生串联谐振,电容上可产生极高的振荡电压,如特斯拉线圈

网友A:
你把电容串联在次级,并保证次级漏感能与电容谐振在初级驱动频率上,那就对了。

楼主:
多谢蚂蚁哥,我一直认为这个电路是靠变压器产生高压,没考虑过串联谐振。我还得再想想

网友A:
升压肯定是需要的,CCFL次级需要谐振的原因,主要是初级驱动是方波,而CCFL灯管需要正弦电流,那就只能用串联电压谐振,来实现次级回路的波形变换。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为啥输出只连接一头到灯管,也可以点亮,从空气回路?

网友A:
变压器变比在150-200倍,输出开路电势有2-3KV, 频率50KHz左右, 小小的分布电容产生的容性电流就足已点亮灯管.

网友B:
漏感太小对谐振电路不是好事.

网友A:
并非不是好事,而是必须要恰到好处,好比女人的三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