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帮忙转换一个原理图

楼主(2010-12-16):
我有份PADS2007 的原理图,但是PADS没用过,哪位大侠能帮我转个cadence格式文件。谢谢

网友A:
cadence自带转换的。。。

楼主:
PADS translator是转换PCB图的吧,输入的是ASC文件,pads2007原理图导出文件为txt的

网友A:
你居然想转原理图的么?不要太懒好吧,怎么可能实现呢
除非封装库都通用,元件库也通用,
但明显上面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楼主:
目前我的方法是用PowerLogic5 导出5.0的txt文件,用E-studio 转换为DSN文件,这个肯定是可以的,而且转出来效果是不错的,但是E-studio 支持的版本很低,只有5.0以下的,目前我把2007的转为了2004 2005 2005.2的三个版本(用2005.2导出的txt文件),但是E-STUDIO 不认,不知道为什么,
那份原理图有18页,PCB图我已成功转换,就是丢失一些网络。所以想把原理图再转出来,导入下。

楼主:
截图为证,目前我再找pads2004 pads2005.0版本的软件,很遗憾,没找到。

网友A:
E-studio 尝试过就没再用……

楼主:
谁有PADS 2004版啊,

网友B:
PADS2004是什么东西啊?我只有2005

网友C:
pads2000  好古老呀,   dos版  4.0、 6.0; windows版有powerpcb\powerLogic 3.5 、4.0、5.0……
    平时用pads、ORcad、AD,      cadence没用到不知怎转

楼主:
谁有个PADS 2004 啊,放到21 FTP吧

楼主:
经过长时间摸索,终于搞定了,虽然有些地方要修改,不过已经很满足了,省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