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9V转3V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附件的电路是个9V转3V的电路,PWRRTC是直接接到CPU的RTC口供电
现在的问题出现两个:
(1)插上DC头后(9V),CPU和Q9都烧坏了。
(2)插上DC头后Q9没挂,CPU坏了
我觉得的可能是插上DC头后,瞬间的电压9V,Q9没有转换过来,不知道各位达人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和意见。

网友A:
VDD33D接什么?你疑虑是没有道理 的

网友B:
如果LDO芯片没接错,那么就是输入极性反了或者输入电压过高、直接输入了交流等等。

楼主:
VDD33D接什么?你疑虑是没有道理 的
引用 网友A:

VDD33D开机后才有的电压,不开机就没有

楼主:
我认为是有地方短路了特别是 Q9输出端 建议你检查下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是短路,我们生产几K的板子,有二百片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用排除法找出问题,先把D11断开,如果不再出现上述故障,那么问题就出现在VDD33D上了,否则就有可能是VCC_SYS_9V电压太高了,造成烧坏MCU。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是过压后损坏的,可以参考8楼已经查找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E:
怀疑楼主的9V,是工频整流电容滤波的“模拟适配器”,轻载时电压可达额定电压的1.5倍或更高些

网友D:
看楼主提供的原理图应该不存在这个可能.

网友E:
这个需要楼主出来解释,图上看不出来。

以ADSL MODEM为例,用的便是标称9V的工频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