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振荡

楼主(2010-12-16):
在输出上总是叠加一个50HZ  200mv的波型,不知为什么,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工频干扰了,你检查一下供电电源以及XDC1+和XDC1-信号通路。
你的RC滤波20KHz, 运放反馈极点截止频率 220KHZ,显然不能滤除工频差模

网友B:
把你的地线和金属外壳接在一起,形成等势体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2楼的运放反馈极点截止频率 220KHZ,个人认为计算错误

网友A:
那你算算试试?

网友A:
fuck,忘记除2*3.14

网友C:
把C29前面串个大电阻试试

网友D:
加大C17和C18到1uF,共模滤波,对你差分信号的速度不会有影响的。

将模拟地接到大地上

用屏蔽电缆。

你的+-12V电源应该跟大地之间有耦合电容。检查一下吧。是不是变压器两端跨界有电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E:
2# bellyworm 能说一下怎么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