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连接器质量不错,哪位知道是哪个公司产的?

楼主(2010-12-16):
上面标有“GY B40”字样,白色的端子上也有GY字样(照片上没显示出来)

000  (129.55 KB )

网友A: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都不错,只看标记是不够的,山寨货太多,关键是自己的鉴别。

网友B:
这样看谁看得出来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最近在选择个端子,2p的,要能绝对的防治反插,我看这个就不错,哪买的?

楼主:
呵呵,这可是三星手机配的充电器里用的...
另外真是有点烦...

网友D:
一般接插件都可以用吧

网友E:
直接找正规点的连接器厂商应该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