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长距离传输的问题!有做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16):
如图所示的,打红圈的那2个电容式等效电容吗?还是说在应用中得要加上去呢?如果使用P82B96 给5V供电最远的距离是多少?有做过的大侠给个指导!谢谢!

楼主:
图片有点大,如果看不清,可以另存为图片存在电脑上看!

网友A:
电容是ESD保护用的,最远距离跟线材质量有关,器件手册中应有描述。

网友B:
400pF,除非是超导体,不然做不了太长吧。既然太长就不要用IIC了

网友C(2014-04-21):
请问楼主: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想咨询一下!

网友D(2015-09-06):
楼主去哪里了,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E:
现在NXP 有远距离传输的I2C总线芯片, 距离可以到1200米。自己上NXP官网找找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NXP 有远距离传输的I2C总线芯片, 距离可以到1200米。自己上NXP官网找找资料。 ...

确定不是说的485:o

网友G:
7楼能明示下吗。

网友E:
肯定不是485,确实有IIC 远距离通讯芯片。其实就是IIC<->芯片<=>芯片<->IIC
一款比较近点距离的芯片 比如 P82B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