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选择,让人纠结

楼主(2010-12-16):
我们部门上个月原本都定下来了购买一台MSO4104示波器,上周看到宣传说泰克推出了5000系列的新款示波器,在相差不是太大的价格预算下,在波形捕获率、采样率、记录长度等很多指标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分别为50,000wfm/s、5GSPS和>250,000wfm/s、10GSPS),目前暂缓了购买,想先看看。有懂行的给点建议嘛。(主要用于以太网测试等)

网友:
首先,网上的价格不准,要亲自询问、对比;
其次,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真的价格相当,质量性能还是会存在差异的,有可能这方面性能提高了,而另一方面性能下降了,此消彼长,否则,你说的前者以后基本没销路了;
最后,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价格近似,就买新型号,所有电子产品都该如此。

网友B:
同意三楼的 电子产品推新一般会加强很多功能,以楼主的MSO4014位例:泰克升级版的4000B系列增加了不少功能,好像以太网总线分析功能是以前4000没有的哈,这个对你们应该是很重要的,而且价格相对4000好像并没有增加。

网友C:
直接找代理商咨询,让他们推荐在你的预算内,哪种型号最能满足你的要求。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代理商清楚。

网友:
深圳那家金凯博代理还不错,和他们有个交易楼主可以去那问问 给你电话和地址0755-83988550  深圳市深南大道6029号(车公庙)世纪豪庭29A

网友D:
以大学的名义购买,价格可以更优惠,我们有一台泰克的DPO示波器,挺好用的,不过就是刷新频率高的时候,实时显示失真,不如安捷伦的

网友E:
选择示波器主要是看你的适用场合,楼主做如果是做千兆以太网这样的高速信号测试来说,要发现信号存在的问题并捕获,非常具有挑战,5000系列应该是首选,它支持的FastAcq功能的DPX技术以及超过350种触发组合,另外还有内建波形导航的Wave Inspector搜索功能。

网友F:
新玩意也不一定就适合你,关键是你想用来干什么?

网友G:
直接找代理商咨询,让他们推荐在你的预算内,哪种型号最能满足你的要求。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代理商清楚。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网友H:
示波器使用寿命是很多年,建议如果应用指标比较高的话,不必在乎几K的价差。特别是最大波形捕获率对于瞬间信号测试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I:
现在的示波器产品系列整得很细哦,要兼顾多种考量并作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确实比较难。

网友J:
示波器使用寿命是很多年,建议如果应用指标比较高的话,不必在乎几K的价差。特别是最大波形捕获率对于瞬间信号测试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
引用 网友H:

有道理,5000和4000B系列价格相差不大,性能上5000要强许多 money足够的话 建议50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