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9E52低温IAP数据丢失。

楼主(2010-12-16):
放到冰箱里,冰一会,就出问题了。工作不正常,芯片死机。
然后拿出来放一会,恢复正常了,但是IAP里面的数据就乱了。
看资料可以到-55度,我冰箱才0度,一会就不正常了,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A:
这样啊?是什么封装呢?

网友B:
LZ 这个测试说法太简单,基本上芯片是进到温度实验仪器内去测试并且有流片厂TSMC保证的(这个代工厂有哪些国外的芯片原厂在流片,请您到市场上去核实),低温下不会有数据丢失状况!

请详细核实测试电路上其他元器件!

请联系您的代理以及原厂,详细的说明测试状况!

1# veryy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是TQFP的。贴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常温下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冰箱里面,刚开始可以,后面就完全没反应了,按键都没反应,拿出来凉一会,按键可以按了,但是程序就提醒IAP数据错误了。
我原来的程序保存IAP数据的时候是有校验的,数据错误的时候,校验不对,对报警。

网友B:
细部低温测试,请联系原厂。

5# very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