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产品外壳怎么办?大侠们都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0-12-16):
在学校做东西的时候最愁的就是产品外壳不知道怎么办,自己也做不起模具啊!想着给自己毕设做一个漂亮的外壳,大侠们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去市场里找现成的,然后根据成品外壳设计PCB、接口等等,有时需要对成品壳进行适当加工,比如打孔、开槽等等。

楼主:
那做一个东西还得先找壳再画板子?呵呵~~

网友A:
正确的程序是这样。

网友B:
你不是自己开模具,找现成的壳子的话就需要根据人家的壳子尽量做最小改动后画出自己的面板吖

网友C:
在自己不能做外壳的情况下确实是先找壳的
就连大的手机厂商也是先设计外壳和天线才做PCB板子的

网友D:
LS,做手机,结构和硬件几乎是一起开始设计的。

网友E:
最好还是找、拆现成的,先找壳再制作;
也可以用有机玻璃粘

网友F:
用PCB设计个外壳也不错

网友G:
壳子开圆孔还好办,开方孔有什么好办法,正好借此话题问问大家.

网友A:
壳子开圆孔还好办,开方孔有什么好办法,正好借此话题问问大家.
引用 网友G:

先密打小圆孔再锉,如果有线锯更方便。

网友H:
毕设,用裸奔吧。

网友I:
我看还是好好的把时间放在产品的电子技术含量上,整个漂亮的外壳没必要,赞成楼上的裸奔

网友J:
直接裸奔。。。

楼主:
裸奔?这词好~呵呵~~要在小公司开发产品就不行了吧?这问题还是得必须解决的

网友K:
你可以找快速成型实验室的同学打印一个出来

网友L:
我的外壳,一体化成型的

网友M:
用木头.壳子

网友N:
宁波有很多专门做壳体的,什么东西的外壳都仿来卖,电子市场一般也都有卖

楼主:
毕业实习的时候听实习单位里一位电工说过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网站上面专门提供电子产品外壳的,据说这些外壳都是别的公司做完模具之后剩下的~~不知是否有这样的公司网站?

楼主:
你可以找快速成型实验室的同学打印一个出来
引用 网友K:
这一般学校好像没有这样的实验室吧?!反正我们学校是没有~

网友:
用铁片、木板、硬纸板自己做,然后在上面贴上自己设计的**,用普通的A4纸打印(彩印)、剪裁就行。

楼主:
用铁片、木板、硬纸板自己做,然后在上面贴上自己设计的**,用普通的A4纸打印(彩印)、剪裁就行。
引用 网友O:
这是DIY高手啊。。。呵呵~

网友N:
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宁波三和壳体,不是做广告哈

网友:
有专门做标准机箱的.
我买的是德国进口的"微图",4U标准的.买时,1K多一套,现在手头上还剩几套.

网友P:
买一些塑料板,用铜柱固定好就行了!
毕业设计主要看重的是里面的东西及答辩!
做得好,不如答辩得好!!!

网友Q:
我们这里的盒子是定制的,铝合金材料,一个一般500~800
所以楼主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E:
定做往往是最贵的。

如果还没开始制作,当然是买现成的公模最划算,就算是买个产品买椟还珠也比定做划算。

网友R:
不知道听没听说过过钣金工艺,价格不贵,做个合适自己板子的外壳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S:
钣金做的壳子几十块钱,但是量少了工厂不愿意做,或者要价高

网友T:
找长河或三合.有很多现成的

网友H:
量少,你找10家11家不做。开价都不开。

网友U:
买现成的盒子;淘宝上搜索栏输入:塑料盒子(或机壳),几乎什么大小的都有。

网友L:
别找什么三合之类的了,就那几个盒子,别人都不甩你.还不如去电子市场找.淘宝上面的,要买好多个才能选到一个中意的,成本一样高.

网友V:
最好还是找、拆现成的,先找壳再制作;
也可以用有机玻璃粘
引用 网友E:

洗碗机的签名太牛了!

网友:
洗碗机的签名太牛了!
引用 网友V:

猛一看是洪秀全,细看是讲太祖的:lol

网友:
百度 一下,那段签名是天涯里出来的

网友W:
可以到市场上找一下。。先看下你制作的东西大概尺寸是多少,具体要怎样的一个外壳!市场上很多

网友:
看看我用过的机箱:

网友X:
先找公模,再根据模具做板

网友Y:
我当年就是一裸板,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T:
回复 网友L:

三合有门店,可以去那里买现货或库存,1个也可以买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三合有门店,可以去那里买现货或库存,1个也可以买
引用 网友T:
在杭州有门店吗?

网友Z:
回复 网友E:
洗碗机大侠,你的言论很危险,改一改签名吧,我们都不愿意20年后才能在二姨家见到老的洗碗机!呵呵

网友AA:
同意,小X要立即执行,呵呵

网友AB:
呵呵毕业设计无所谓的,直接裸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