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可不可以做usb数据接口的东西

楼主(2010-12-16):
我们老师的意思是把用arm做处理器,adc后用usb传到电脑上,然后做一个示波器出来。但是现在问题是,第一接收usb的程序大家有吗,还有一个就是stm32接收usb的例程大家有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想简单点的话,可用USB串口转换芯片,编程时只考虑串口即可。如果用原生USB接口,MCU原厂的技术支持会有参考代码,其它平台的标准C语言程序也可移植。

楼主:
那yangchun老师我买的是stm32的就是你们st公司的,有参考原码吗?

网友A:
我是chunyang,与ST公司无关,要问ST的技术支持,不过建议你首先在网络上搜索。

网友B:
额。。。还“yangchun”。。。还“你们st公司”
有意思

网友C:
LZ秀豆哇,KAKA~~~~~~~~~

STM32的函数包里边有USB固件代码,然后再弄一个PC上的驱动就OK啦,剩下的就是示波器的程序和界面了

很简单的东西,自己花点时间去找找资料,很多现成的拿过来修改修改就差不多了

你要很现成的,刚刚跟你需要的一样的话,那估计就没有免费的了

网友D:
:lol  YANGCHUN。。。

倒。不带这么懒的哈。   STM32的USB例子,甚至STM32做的简单示波器全套资料,  随便搜索一下就好多。

楼主(2011-05-17):
回复 网友C:
例程貌似没有直接usb连pc机大批量传输的例程,只有用虚拟串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牛我搜不到啊

网友E:
学USB的飘过

网友F:
QQ28089350有时间交流一下。搞USB有段时间了。呵呵

网友G:
哪位有现成的usb驱动,和例程直接传来看看吧,还是好人多。

网友G:
stm32f103c676能接出usb来吗?和网口能同时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