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转USB

楼主(2010-12-16):
测控设备原先使用的是并口打印机,如何在不改变设备并口的前提下,使用USB打印机?即,如何做这种并口转USB的转换器!
     望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USB无法简单转换成并口,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使用MCU做中间载体,但需要USB host接口,然后编程模拟并口打印机并与PC通讯,然后再驱动USB打印机。

网友B:
有啊FT245RL就是USB转8bit并口,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发邮件给我,anson@cyberwin.com.cn

网友C(2011-01-15):
2楼的方案可行,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3楼费心了,但是您的回答不符合题意。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淘宝上索“USB转真并口”这个是真并口!如果是打印机用的话!买一个CH341的便宜一点

网友F:
楼主要的那条线不是接在计算机上的,是接在设备并口上的。这跟传统意思上的USB转并口电缆刚好相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确实太麻烦了。估计你得接收并口的数据,再转发到USB口上。如果设备比较简单,不如直接改造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