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速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0-12-16):
"自举电路中的二极管应选用耐压600V以上快速续流型(续流时间100n一下)",这是IPM的自举电路要用的续流二极管,"续流时间在100n一下"?100n是多少?100纳秒?1/1,000,000,000秒?
大家知道有什么型号的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A:
上ON和Vishay官网一抓大把

网友B:
100n就是100纳秒,选型时还要注意电流参数和封装形式等。

楼主:
嗯嗯,感谢各位..

楼主:
要串一个限流电阻的话需要多大?有没有参考?

网友A:
你串电阻干吗?你想整死你的IP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是有电阻啊..看..我要是驱动直流无刷伺服的话,要多大电阻?资料推荐4欧,但那时交流伺服的.直流无刷可能脉宽不同是要换多少欧吗?还有自举电容呢,交流伺服电机推荐是5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