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机名牌计算额定电流

楼主(2010-12-16):
电机的功率=3*电机相电压*电机相电流*效率*功率因数
  对于星接的电机 电机相电流=电机的线电流  √3电机相电压=电机的线电压
  下面是实际的铭牌数据: 额定功率:0.75KW  220 /3.5 A(角接)   380/2A(星接) 取cosφ=0.8
  如果使用上面的公式并不能得出此时的功率  3*(380/√3)*2*cosφ =1.053KW 不等于0.75KW
  倒是直接用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220*3.5就可以计算得额定功率
  所以为什么 电机的功率=3*电机相电压*电机相电流*效率*功率因数? 在这里就不成立呢

网友A:
哈哈, 这里标得是够让人模糊的。
其实它这里是两种说法。
首先这个电机的额定功率 0.75KW, 这点没有问题。
后面的接法上就是两个说法了。
1. 220 /3.5 A(角接): 这是说, 三角形接法, 要求额定线电压 220V, 额定电流为 3.5A;
2. 380 / 2A(星接): 这是说, 星形接法, 要求额定线电压 380V, 额定电流为 2A;
不知说得够不够明白?

楼主(2011-02-17):
谢谢 Airwill 的解答,原来是理解错了以为 220//3.5 规定的相电压 相电流 ,应该从额定值考虑就行了

网友B:
公式没错,不过如果按效率为1时,计算的结果还不是0.75KW,而是角接时约为1.067KW,星接时1.053KW
另外楼主所说的计算公式可简化为 P=√3*U*I*η*cosφ
U,I 皆为额定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