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偏置放大电路参数选取讨论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问题就是 三极管偏置放大电路的各极的电阻值如何取?
   虽然网上找了很多资料看,还是没很清楚的搞明白如何计算出来的。

   如下电路图。输入端是CVBS信号,我需要放大2倍,输出幅度为2Vp-p.
   R292,R293,R286,R287,R288,R282 这些电阻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请教高手,希望能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自己想去吧,整个图还需要权限,国家机密啊?

网友B:
阅读权限255
好吧,我承认我看不到……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还不知道怎么把图弄出来呢

楼主:
现在弄出来了 请高手给些计算方法

网友C:
我和楼主一样啊 不知道那些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
等待高手回复啊~~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这个电路5V供电,再怎么配电阻阻值,也无法进1Vpp,出2Vpp

楼主:
9 楼 为什么呢?
我这个电路就是进来1VPP 出去2VPP的,实际测了,也差不多,放大了2倍多一点。
不过是别人的电路,我不知道电阻值是怎么取的,我要调幅度,不知道调那个电阻值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D:
调整反馈回路的R288/R287的比例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如果输入和输出加75欧姆匹配负载,则是没有放大作用的。

网友E: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自己找本书看就知道了

网友F:
三极管Q32的集电极电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由电源通过R286(330 ohm)供给,这部分电流在电路工作期间是恒定的,因为R286上的压降是三极管Q33的BE结压降,大概是0.7V左右
另一部分由三极管Q33通过集电极供给,这部分电流是恒定的。
当Q32基级输入电压变化时,比如说增大10mV,会引起电阻R287同样增加10mV,增加的这10mV电压会导致Q32射级电流增大,而这部分增大的电流是由三极管Q33供给的,因此流过R288的电流也相应的增大。R288和R287阻值相同,因此R288上面的电压也会增大10mV,于是输出就增大了20mV。所以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是2。
如果要提高电压增益,加大R288的阻值或者减少R287的阻值即可。
电阻R286用于调整直流工作点

网友G:
楼上做电视还是机顶盒?

网友H:
R282起分压作用,如果负载接75欧,那么输出只有一倍增益了。

网友I: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
感谢13楼的答案
基本上是理解了,自己再慢慢消化一下
15楼说的也的对的,接负载后输出增益是1倍

网友H:
21的掌握模电的,高手不多哦!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我觉得高手挺多的啊

网友J:
这个电路详细看了一下,感觉是有点问题哦,偏置电压不太正常吧?这样的电路能放大吗?

网友K:
用EWB仿真下不就行了,这个电路设计的确实不错。

网友L:
我有个问题就是:偏置电路是不是不太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