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采集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对于带AD的单片机,例STC89C58AD   P0口是8路AD输入,当其中某一位用作AD采集时,加上拉电阻或不加上拉电阻,各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LZ看错了吧?STC所有的ADC都在P1口。。。
IC上标的“AD0,AD1。。。AD7”,那不是ADC输入,是地址、数据的意思,几乎所有51都这样标的。
P1口做ADC时,你加上拉干嘛?

楼主:
对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是P1口,做AD不加上拉可以,但加上拉会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A:
加上拉会给你的信号源一个灌电流,信号源内阻相对比较大的话,会分压。
当然,用NTC测温时,上拉就是标准电阻,这是必须的。

网友B:
AD本身是不需要上拉偏置的,楼上所及NTC应用中的标准电阻不宜理解为上拉电阻,类似的,如果前级为电桥,也不能将接到电源的电阻理解为上拉电阻,上拉电阻针对的是数字电路,提供的是静态逻辑偏置。

网友C:
楼上正解。

没事闲的加上拉电阻干嘛?

网友D:
电阻不焊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