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电子前辈指点方向

楼主(2010-12-16):
各位电子行业的前辈,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根据芯片手册编写该芯片的驱动呢? 针对的是51,avr,单片机相关的外围芯片比如ds1302, ds18b20等等,因为以前都是抄别人写好的东西学习的,但是万一哪天电脑**的话,那不是又无从下手了,因为没找到怎样好的思路,请教了身边的工程师但不肯说点点那相关的经验也许吧别人学东西的时候也是挺艰难的不愿意说出来能理解,在此只想有经验的电工前辈们希望你们指点一下,我该怎样看芯片手册下手去编写相关的驱动让那芯片工作起来,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驱动的编写主要是对器件操控时序的理解,你看懂了器件手册自然就会知道怎么办,利用别人的例程或许省事,但不了解器件本身对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毫无意义,至于怎么看器件手册,唯耐心加基础而已。

网友B:
根据相关IC的接口特性影射的MCU的某个(或某些)IO口,也可以是内存的某段地址。然后依照IC的手册操作这些端口(包括命令写入、状态读取、数据读写)。如果使用中断处理的话,还必须设置相关的中断状态和编制相关的中端处理程序。

计算机的接口技术(含软硬件)可以说基本就是门课程,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重头(特别是嵌入式系统)。建议系统地了解其框架内容为宜。

楼主:
很感谢前辈的指导,可能是经验太少了吧看芯片手册不是很理解,感觉接触单片机2年了想想自己连起码简单的芯片驱动都不会那就很痛苦了,比如看到了芯片的几个芯片的时序我都不知道怎么写驱动该分几个函数完成它,一直以来没找到什么方法,所以请教前辈了,请问一下有没相关书籍介绍的啊? 谢谢!

网友C:
强迫自己独立写两个就有感觉了,不需要什么书籍!

网友A:
看不懂,如果不是耐心的问题(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英语问题可归入耐心问题)的话,说明楼主需要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和计算机原理等。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导我想我有点感觉了,在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