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请推荐低功耗CPLD

楼主(2010-12-16):
哪位大侠用过小封装的低功耗的CPLD,帮忙推荐几款。

网友A:
ateral的MAXII系列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altera的MaxII系统点了近50%的市场。

网友D:
找了Altera的MAXII Z系列的,不过市面上居然没有买的

网友E:
xilinx的coolruner,就是低功耗的PLD.

网友F:
呵呵,找找授权代理商,询问一下价格和货期。不过他们一般只针对最终客户。

网友:
ACTEL的IGLOO 系列

网友:
有那家的能比它的功耗更低的吗?请举例,加以演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