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失败求助

楼主(2010-12-16):
68013A端点EP6OUT的BULK写失败求助
用专业的PCI、USB、LED方案正在对68013A采用slavefifo方式进行bulk读写操作
我用EP2做in端点,1024字节,2从缓冲
用EP6做OUT端点,512字节,4从缓冲

网友A:
写好了固件,用CYPRESS的开发工具能够进行实现正确的读写吗?

网友A:
那你的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现在正在用DS2.7写驱动,现在写的驱动,能够顺利读取EP2,却不能写入EP6

网友B:
如何判定的?

楼主:
从SLAVEfifo连接的FPGA端看slavefifo的状态,EP6对应的fifo一直是空的

网友C:
做这个的就是这样,好不容易把固件的写搞定,现在驱动又来弄,呵呵

网友D:
你把代码贴上来吧

楼主:
------------------------------------
// USB30ioctl.h

#ifndef __USB30ioctl__h_
#define __USB30ioctl__h_

#define IOCTL_CTRL_REA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CTRL_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BULK_REA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BULK_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endif
------------------------------------
// USB30Device.h
....................................

        // Unit number for this device (0-9)
    ULONG                m_Unit;
    KUsbLowerDevice        m_Lower;
    KUsbInterface      m_Interface;
        // Pipe for USB endpoint 2 IN (address 0x82)
    KUsbPipe            m_Endpoint2IN;
        // Pipe for USB endpoint 6 OUT (address 0x6)
    KUsbPipe            m_Endpoint6OUT;
....................................

------------------------------------
// USB30Device.CPP

.............................
    #define m_buffer_size 1048592;
    #define USB_transfer_size 1024
    #define USB_WRITE_SIZE 512
............................

    m_Unit = Unit;
    m_Lower.Initialize(this, Pdo);
    m_Interface.Initialize(
                        m_Lower, //KUsbLowerDevice
        0,        //InterfaceNumber
        1,        //ConfigurationValue
        0        //Initial Interface Alternate Setting    );

    // Initialize each Pipe object
    m_Endpoint2IN.Initialize(m_Lower, 0x82, 1024);
    m_Endpoint6OUT.Initialize(m_Lower, 0x06, 512);

  .............................................
...............................................//批量读,每次1024字节

NTSTATUS USB30Device::USB30_BULK_READ(KIrp I)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t < < "Entering USB30_BULK_READ\n";
    PURB pUrb=NULL;
    USB_current_buffer=m_buffer1;

        pUrb = m_Endpoint2IN.BuildBulkTransfer(
            USB_current_buffer,  // Where data write to?
            USB_transfer_size,  // How much data to read?
            TRUE,        // direction (TRUE = IN)
            NULL        // Link to next URB);
if ( pUrb != NULL)
{
    pUrb->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Flags =(USBD_TRANSFER_DIRECTION_IN | USBD_SHORT_TRANSFER_OK);

                  status = m_Endpoint2IN.SubmitUrb(pUrb, NULL, NULL,URB_mSecTimeOut);
    t < <"after send SubmitUrb ,status=" < <ULONG(status) < <"\n";
                      //返回0x00000000

            if ( status==0x00000000 )
            {
    dwBytesRead = pUrb->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BufferLength;
            }
    delete pUrb;
                    pUrb = NULL;
}

    RtlCopyMemory((PUCHAR)Request_Buffer, (PUCHAR)m_buffer1,TotalRead);
                    I.Information() = TotalRead;

  return status;
}
////////////////////////////////////////////////////////////////////////////////
/////////////////////////////////////////////////////////批量写,每次512字节
NTSTATUS USB30Device:: USB30_BULK_WRITE(KIrp I)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t < < "Entering USB30_BULK_WRITE\n";
    // Declare a memory object
//    KMemory Mem(I.Mdl());
//    KMemory Mem( I.IoctlBuffer());

    Request_Buffer_char= (PUCHAR) I.IoctlBuffer();
    ULONG URB_mSecTimeOut=((PULONG)Request_Buffer_char)[0];

                    UCHAR WrData_Buf        =  Request_Buffer_char+4;
                    ULONG dwBytesSent = 0;
                    PURB pUrb2=NULL;

                  pUrb2 = m_Endpoint6OUT.BuildBulkTransfer(
            WrData_Buf,          // Where the data is from?
            USB_WRITE_SIZE,  // How much data to write?
            FALSE,        // direction (FALSE = OUT)
            NULL,        // Link to next URB
            FALSE,
            NULL);
    t < < "Entering BuildBulkTransfer ok!\n";

    if ( pUrb2 != NULL)
    {
    // pUrb->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Flags =
    //    (USBD_TRANSFER_DIRECTION_OUT | USBD_SHORT_TRANSFER_OK);
status = m_Endpoint6OUT.SubmitUrb(pUrb2, NULL, NULL,URB_mSecTimeOut);//
t < <"after send SubmitUrb ,status=" < <ULONG(status) < <"\n";
//返回0x00000102(超时!URB_mSecTimeOut设置为1000ms)

            if ( status==0x00000000 )

    {
              dwBytesSent = pUrb2->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BufferLength;
    }

      delete pUrb2;
    pUrb2 = NULL;

}

                  I.Information() = dwBytesSent;
    Request_Buffer_char=NULL;
          return status;

}
......................................................

网友E:
在DS32下重新开发驱动 呢?

楼主:
效果一样!

网友E:
估计到了,因为固件调试工具能够正常进行读写
所以就把问题放在驱动身上 ?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端点搞错了

网友E:
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D:
初始化out端点EP6时候
只做了
SYNCDELAY;                      OUTPKTEND=0x86;
未加
    SYNCDELAY;      EP6BCH= 0x02;
  SYNCDELAY;          EP6BCL = 0x00;

楼主:
果然,不过奇怪的就是cypress的开发工具cyconle居然能写!

网友E:
如果说驱动有点点问题的话
    I.Information() = dwBytesSent; 这里最好改成    I.Information() = 0;

网友E:
否则会造成死机,不过这个算小问题哈!

楼主:
郁闷依然在继续
板子做了一个版本的两块
由于芯片版本
居然一个成功,另外一个打死都不能枚举

网友C:
到CYPRESS官网上看看关于不能枚举的原因

网友C:
能够枚举:
CY7C68013A-
128AXC 0631
B 04 651142

不能枚举
CY7C68013A-
128AXC TWN0525
B 04 629736

网友A:
有时不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你看看UBS-B连接器里面是不是有的断了?

楼主:
好的,我仔细检查一下, 多谢你们,结贴了

楼主:
有时不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你看看UBS-B连接器里面是不是有的断了?
引用 网友A:
果然如此

网友G:
弱弱地问,DriverStudio开发USB的驱动必要性何在?为什么68013A要写驱动?CYPRESS的驱动不够用吗?

网友H:
我遇到的问题刚好和你相反,IN端点不能写,你能不能把初始化void TD_Init( void )代码贴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H: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68013A端点EP8 IN的BULK读失败
68013A采用slavefifo方式进行bulk读写操作
我用EP2做OUT端点,512字节,2重缓冲
用EP8做IN端点,512字节,2重缓冲

现象是:EP2正常通讯,EP8 上位机收到2次成功后,就一直是失败。

我把初始化代码贴上来给大家看看,是否初始化有问题。

void TD_Init( void )
{
  CPUCS = 0x12;
  IFCONFIG = 0x43;
  PORTACFG = 0x40;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0;  // set all slave FIFO interface pins as active low PKTEND OR SLOE SLWR LOW AVTIVE
  SYNCDELAY;
  REVCTL = 0x03;        // enable the external master

  SYNCDELAY;            //reset the fifos
  FIFORESET = 0x8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00;         // PINFLAGSAB = 0xE0; FLAGA - indexed, FLAGB - EP6 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0;      // PINFLAGSCD = 0x08; FLAGC - EP2 EF, FLAGD - indexed
  SYNCDELAY;                    // config the endpoints direction
  EP1OUTCFG = 0xA0;            //enable and bulk type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0;
  SYNCDELAY;
  EP8CFG = 0xE0;
  SYNCDELAY;
  EP4CFG = 0x00;
  SYNCDELAY;
  EP6CFG = 0x00;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arming endpoint 2, perform OUTPKTEND 4 times since EP2 is 4x buffered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10;      //EP IS AUTOOUT=1 AUTOIN =0 ZEROLEN=1 WORDIDE=0
  SYNCDELAY;
  EP8FIFOCFG = 0x08;      //EP IS AUTOOUT=0 AUTOIN =1 ZEROLEN=1 WORDIDE=0
  SYNCDELAY;
  INPKTEND = 0x08;
  SYNCDELAY;
  INPKTEND = 0x08;
  SYNCDELAY;
  EP8AUTOINLENH = 0x02;   //set the packet size 512
  SYNCDELAY;
  EP8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