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编译警告:multipe public defintions

楼主(2010-12-16):
用KEIL编译成功 但是遇到2个警告:
multipe public defintions
uncalled segment ,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刚刚学写C语言,不知道从何查起,麻烦知道 给个修改的方向,第一个貌似是.h里面的变量定义出错了,

网友A:
可能在头文件声明中,有显性赋值。
比如在*.c的的文件中有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AAA = 0;
但是在头文件声明时如果写成
extern unsigned char AAA = 0;
则会报multipe public defintions警告
声明应该写成extern unsigned char AAA;

楼主:
嗯 意思是说.h里面不能给变量赋值是吗?
难怪了, 哈哈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B:
多重定义了,可以用条件编译等手段避免多重包含等等

楼主:
根据2楼的提示,进行了修改,警告变为: UNCALLED SEGMENT, TGNE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楼主:
和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A:
把你程序发上来吧,呵呵。

网友A:
那是原来第二个问题本身没有找到。应该第一个问题给解决了吧

网友A:
应该你定义了一个函数,而且也声明了这个函数,但是程序中没有调用这个函数吧

网友C:
变量的定义不要放在头文件里
头文件需要用宏来控制以避免多重包含。

楼主:
但是二个.c的文件都要用到这个变量,放在.h里不 更方便一点吗?

网友C:
h文件的功能并不是用于这里
HWM老师前几天回过一贴 详细地说了这个问题 翻翻看吧

网友D:
multipe public defintions
多重公共定义,就是说有个东西定义了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