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均值电流和饱和电流

楼主(2010-12-16):
电感的均值电流和饱和电流有什么区别,在应用中我们应用那个呢?

网友A:
电感的“均值电流”应该是其额定电流,而饱和电流则顾名思义就是其磁饱和时的电流。

网友B:
应用中最好不要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C:
无平均电流一说,应为额定电流,并且是电流有效值,主要是考衡温升。
饱合电流值,则是针对峰值,此二者必须同时考虑,不可有任何一项超标。

楼主:
电感的饱和和额定电流是怎么确定的,那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C:
饱和电流由额定磁通密度决定,额定电流由允许温升决定

楼主:
饱和电流厂家的测试方法好像也是 饱和电流选定根据,电流的升高然后电感感值的曲线和温度的变化综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