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

楼主(2010-12-16):
自恢复保险丝,有一个IH,hold current和IT,trip current。这两个电流有什么区别什么用处。

网友A:
Hold current (IH) maximum current at which the device will not trip.
IT=Trip current (IT) minimum current at which the device will always trip.

楼主:
呵呵 IH就是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IT是动作的最大电流,那么在IH和IT之间的电流通过时候,保险丝的电阻由Rmin到Rmax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