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的ASK模块跟单片机的纠结!高分求解!

楼主(2010-12-16):
小弟正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汽车无线防盗器。碰到的问题真纠结!模块的图片见附件,是很常用的模块,相信很多人都用过。
     现在问题是:
1)我把DATA端一直置高,也就是说一直发高电平。为什么接收端的波形是一个很规则的方波呢?从发射模块的原理来说,假如DATA为高电平,应该是一直发送才对。
2)我用一个按键来控制数据的发射。当按键按下,发一个脉冲序列:10ms高电平+2ms低电平+6ms高电平+4ms低电平。但是我在接收端收到的数据却只有最开始的10ms高电平,然后是30ms的低电平。这真的无法理解!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为什么相对来说,高电平持续的时间越长,接收端的干扰信号越大?

     实在没有办法了,请教一下大家。请用过的坛友指点一下。有程序参考的话更好。

网友A:
A1:楼主的理解不对,这类模块要求输入必须为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交变信号,否则接收端无法解调,方波是噪声所致。
A2:前面讲过,这类模块的输入频率范围有要求,通常为600-2400bps,折合1:1占空比的脉宽大致为0.2-1mS左右,显然,楼主的输入不在这个范围内,模块无**常工作。
A3:应当说直流成份越强,受干扰的机会越多,这是接收机特性决定的。

楼主应改用数据传输模式,用数据来表达控制动作,且需降低直流成份,0x00、0xff之类的直流成份强,0x55、0xaa的直流成份最弱,必要时可采用曼彻斯特编码以最大程度的消除直流成份,而高可靠的数据传输则应选择零中频数字信道。

楼主:
谢谢chunyang哥给力!:handshake

网友B:
此类接收模块,如果将静噪做上去,就会影响接收灵敏度
出现1所说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C:
学习了!, 我的一个应用就是采用M码,效果还不错,

网友D(2011-04-01):
请问,图中的螺旋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E:
主要看收发频率准不准,另外占空比很重要,主要是接收整型电路的调整,注意这两个方面应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