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多种寻址方式

楼主(2010-12-16):
寻址方式就是根据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的方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多种寻址方式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指令系统优劣

网友A:
顾名思义,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出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或数据的快慢,即反映了系统程序的运行速度

网友B:
反映了系统指令系统的优劣。

网友B:
或者说是程序执行的速度

网友C:
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寻址方式,以达到最佳速率与最短代码的折中

楼主:
主要是速度

网友D:
假设只有 MOV xxH,#0xxH, 那么你将128Byte的SRAM清零怎么写?
MOV 01H,#0;
MOV 02H,#0;
.
.
.
MOV 7FH,#0;

占多大空间呢?要是用 MOV @R0,#0; R0++不是很好~

网友E:
指令长度,指令灵活性

菜农讲课说过:victory:

网友F:
我觉得这和单片机发展过程相关,以前内存很金贵,容量小,所以弄很多指令与其交道。而CISC单片机指令一般不是单周期的,所以要计较这些每条指令的长度,越短的指令执行的越快。所以,才弄这许多种寻址方式。

我理解,内存根本就应该是线性的,只要是片内的存储器,都应该使用一种方式寻址。如果再上了RISC指令集,基本都是单周期操作,根本就不用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