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或者其他?

楼主(2010-12-16):
上个月做了个表具,做完后给人拿去做实验,将近有两个月吧说屏幕不显示,死机?
给我寄回来,我看了下,电池有电、晶振还在振,主程序是循环一次就进入省电模式,0.5秒中断会唤醒,在执行一次程序,有内部看门狗,如果有中断的话就会唤醒,但是按键是中断形式的,多次按键也没有作用,液晶还是不显示,今天不小心碰了下片子的电源和地,复位后程序才活了过来,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我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片子是msp430的

网友A:
记得定时写LCD寄存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让液晶时时显示,让我知道它还活着?

网友B:
可能是液晶坏了。建议写个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C:
按楼主的说法,就是死机了。
中断寄存器和看门狗的配置值已经乱了。重上电后恢复。
一方面要防止死机。检查所有可能造成改写寄存器的隐患(比如电源不稳、指针越界)。
另一方面如果进入死机。最好是有自恢复的措施。

楼主:
6# 救火车 硬件看门狗是不是好些?

网友D:
按键以后液晶不显示,并不能断定是单片机死机,
信息太少,等下次出故障吧,嘿嘿
最好留个简单的指示信号
一般晶振没问题的话,基本没死机的,程序除外,

网友E:
早期的msp430没有电源监测模块,要外加类似max809之类的芯片。后期的型号有了这个功能。

网友F:
唉,我自己写的程序,从来都不用指针,所以出问题也少,但是看别人的程序,都用指针,逼着我看这看那,。。。。。。

网友G:
430的中断唤醒用过啊,可以的,楼主估计程序那儿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