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加大后电感有异常响声

楼主(2010-12-16):
最近焊接了几块板子DC/DC,全桥结构,有一块电流加大后电感有异常响声,有一块电压加大后电感有异常响声,其他几块正常,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一结果。谢谢!

网友A:
电感有问题,或环路振荡

网友B:
一为振动噪音,二为振荡噪音.

网友C:
一为振动噪音,二为振荡噪音.
引用 网友B:

支持。。

楼主:
2# PowerAnts [/b
环路振荡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可以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改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振动噪音和振荡噪音分别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D:
如果其他都正常的话,估计是器件的差异,你可以试一试把好的电感拆下来换上试一试。一般电感有响声多是线圈直间的气息造成的。

网友E:
应该是环路问题,需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