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到ARM的困惑

楼主(2010-12-16):
本人精通51的汇编和C语言。。。现在想转入ARM会不会太急啊。。。还是说要先学点其他的什么呢??

网友A:
若有计算机结构体系基础知识,从MCS-51转入ARM体系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特别是近来推出的多种低端(不等于低级)内核。但若没有相关基础,则建议补些相关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过16位的微机原理可以么??

网友A:
to 3L:

基本应该可以....

网友B:
先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简单的数据结构方面的书。然后熟悉LINUX基础和ARM体系结构与汇编。51怎么个流程,ARM+LINUX也是这个流程。51不是先学了C语言,熟悉WINDOWS和编译器,汇编以后才整的吗。

网友A:
to 6L:

若单就学ARM而言(特别是目前流行的Cortex-Mn),操作系统之相关非必需(更不用说Linux之类)。

网友C:
ARM CORTEX系列一般裸奔使用,如果精通51那学起来没啥难的。

但ARM9以上的芯片一般都是跑操作系统的,仅有51基础用起来比较吃力。

一般的工业应用cortex足够了

网友A:
to 8L:

Cortex系列是ARM公司新推出的全系列内核,功能上早已涵盖其早期的ARM系列。因此不能说“Cortex系列一般裸奔使用”。但对于其Cortex-Mn子系列,那倒大可不必使用操作系统,特别是Linux之类。

网友D:
精通51的,是指51的应用方面吧

如果是应用方面,ARM跟51都差不多

最底层的,比51要稍微繁琐一点

网友E:
现在的芯片的RAM和FLASH都大的多,有的时候真不怎么考虑如何去节省。而M3,比如流明的还有STC的,库函数很丰富的,调用好了就可以了。如果设计到操作系统,那51转ARM还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谢谢高人们指导!!!

楼主:
恩。。。一起加油啊。。

网友F:
我也是从51到ARM,刚把ARM体系结构看完,感觉比51的东西要多些!很多在51下没有的事,在ARM下就要注意!51的内核就像一个黑核,而ARM有好多要注意的点!努力!

网友G:
先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简单的数据结构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H:
ARM单片机GPIO口的用法与51不一样,输出就是输出,输入就做输入,有的还没弱上拉,要外接上拉电阻的。
要练手,做实际应用才体会最深。

网友I:
可以先玩裸机.和51一样.就是快点.
然后玩ucOS.FreeRTOS一类的实时操作系统.也和51一样的.但是比51块多了..
最后可以上Wince和Linux..

精通C可能有点说大了.精通C的难度比精通ARM大多了

网友J:
精通C了比精通ARM赚钱也多多了

网友K:
没有太大问题,很容易的

网友L:
永学到老

网友M:
也来留个脚印。

网友N:
既然精通51,为何不知arm?

网友O:
学习ARM的话,建议还是上操作系统。对于没有操作系统的ARM单片机,和普通的单片机没有太大差别。后续在用中学就可以了。

而有操作系统的编程,和没有操作系统的,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P:
等待楼主的学习成果 加油

网友Q:
没有操作系统ARM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单片机
如果有操作系统,是不是ARM都不重要了.

网友R:
这么让人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