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PWM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7):
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请问PIC16F1946能输出5路独立占空比可调的PWM吗?频率可以相同。如果采用8位分辨率,则一般情况下频率可有多高?我是希望10K以上,如果做不到最低1K也行。

网友A:
有3个ECCP和2个CCP,应该可以有5个独立的CCP模块,如果引脚不冲突的话,可以有5个CCP,10K以上的频率肯定可以的。16M,8BIT的时候应该可以做到32K。你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我看手册上好像讲有定时器2、4、6可作为频率时钟源,那可能就不够5路独立的PWM频率源了,我没注意看,也可能这只是ECCP的时钟,可能CCP的时钟由别的定时器完成,如果这样的话,倒也可以做到5路独立CCP。

网友A:
新型的16F18XX,19XX单片机,ECCP 的PWM的时钟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这样PWM的频率就可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