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8红外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17):
由于是第一次搞红外,小弟现在不知道硬件环境该怎么搭建,测试该怎么测试。请大家帮帮忙。

硬件平台是STM8S208,板子上有一个TFDU4300的SIR的红外收发模块,与串口相连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板子上的红外模块跟红外遥控器通信,不过红外遥控器貌似不是走的IrDA协议,所以一直不能通讯。

现在不太明白该怎么测试了。

1.jpg是板子上红外模块的电路图。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给点建议。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解答过红外遥控器是不会采用IrDA协议的,如果想测试IrDA,可以基于PC,但要去买一套IrDA组件,有的笔记本电脑上已经有。

楼主:
chunyang,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不过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我的板子上有TFDU4300的红外收发器,即使不能正确收到红外遥控器的信号,至少能够收到从遥控器那边的数据吧。协议不一致,应该只能说明不能“正确”接收数据,但是应该可以接收到数据吧。

网友A:
要求载波频率相同并直接针对基带编程。

楼主:
要求载波频率相同,这句话很好懂。但是直接针对基带编程,这句话不太理解。不知道能请chuanyang兄稍微解释一下吗!!而且就是说,如果我的SIR器件要能够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就必须载波频率相同,是吗?不过我看我们论坛上有一个帖子,他用STM32的,与红外遥控器通信,载波频率不一致,它也可以收到数据。

网友A:
载波频率不一致是绝不可能接收到信号的,你的理解有误或者你看到的帖子错的离谱。基带信息是调制前的信息,必须针对该信息进行编程才能解读遥控器信息的含义。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现在明白了一些了。如果红外遥控器是走的RC-5协议,板子上的红外模组走的是IrDA1.0协议,那么能够进行通信吗??

网友A:
不行,协议必须一致。

楼主:
一直麻烦chunyang兄,真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你。

      恩,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一定要能够与遥控器通信,就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双方协议必须一致;2、双方传输的载波频率必须都相等。

    那假如双方传输的载波频率相等,而协议不一致,我用TFDU4300接收到红外遥控器的数据,然后再进行解码,这样可行吗?

   另外这个STM8的载波频率是必须要自己配置的吗?还是TFDU4300这个红外收发模组已经内置好了,好像我看TFDU4300的数据手册,上面没有说明,STM8的数据手册页没有这方面的介绍。这个载波频率要自己通过寄存器配置吗?

网友A:
载波一致就可以接收到,但协议不一致时你的系统会将遥控器数据当错误信息丢弃。关于4300模组,我没有用过,你只能去找有关技术文档,开发板供应商处应该有。

楼主:
恩,那假如我要重新选型一块红外接收模组,来与这个遥控器通信,您能给我点建议吗??应该考虑哪些东西呢?市面上有专门接收红外遥控器的红外接收模组吗?

网友A: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就可以,彩电上用的就可以,市场上很好买。

楼主:
为什么不能结贴啊。说给分与总分不配?

网友B(2014-03-18):
uart2不是有irda功能吗?能够对红外进行编解码吧?

网友C(2014-07-03):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就可以,彩电上用的就可以,市场上很好买。

你好,最近在做IRDA STM32F107 + TFDU4300,发射端TX有波形(RX也有波形),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发送成功,接收端RX没有波形,可以指导下吗?QQ:1006678067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258&epclose=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在做IRDA STM32F107 + TFDU4300,发射端TX有波形(RX也有波形),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发送成功,接 ...

想简单判断,可以去买个遥控器数据分析仪,用存储示波器当然也可以,麻烦一点就是,与成品或协议做个数据对比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