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变压器的放大倍数是固定的么?

楼主(2010-1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能叫放大倍数,叫变比,只要未发生磁饱和,变比是不会变的,发生磁饱和后变比会迅速下降。另外,因铜损、铁损的存在,如果负载相对较大,损耗会增加,这时变比虽然仍是常数,但测量值会下降。

网友B:
各种元件中,变压器可能是最复杂的,因为变压器的各项参数距离理想状态很远。
即以楼主所说,“在一个骨架上,一级是45匝,另一极是450匝”,其电压比未必是10倍。因为变压器总有漏磁漏感,初级产生的磁场并不能完全耦合到次级,反过来次级电流产生的磁场也不能完全耦合到初级。
其它影响因素就更不必说了。

楼主:
那变比可能高于10倍么?按电压算么?还是按电流算啊?

网友B:
变比不能高于10倍。
但根据信号和负载的不同,测量值尤其是峰值可能高于10倍。
如果是按电压还是按电流计算还不清楚,最好是看看电路基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