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的低功耗是否能够媲美MSP430?

楼主(2010-12-17):
最近公司想开发无线传感网采集终端设备(每分钟采集一次),要求通过ZIGBEE无线传输,只能通过1节锂电池供电,并且要求该终端使用时长为10年以上(中间免维护)。再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以TI的MSP430+CC系列RF芯片的方案居多,而我们相对熟悉的还是STM32,请问STM32的低功耗能做到接近MSP430的水准吗?是否在一数量级?谢谢!

网友A:
MCU这部分好像很难与430比

网友B:
MCU的功耗,貌似业界只有430最低……

网友C:
从指标上看:
  msp430 在 Active 模式下 > 200 uA/Mhz, 而 STM32 称 Active 模式 180uA/mhz
下面是 MSP430G2x31 数据手册第一页的一段文字.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Active Mode: 220 µA at 1 MHz, 2.2 V

好象 STM32 更省电.

网友D:
STM32L有一拼。

LZ还可以看看STM32W。

网友:
嘿嘿,还是用430吧。

网友E:
好像差一地

网友F:
STM8L或者STM32L

网友G:
从指标上看:
  msp430 在 Active 模式下 > 200 uA/Mhz, 而 STM32 称 Active 模式 180uA/mhz
下面是 MSP430G2x31 数据手册第一页的一段文字.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Active Mode: 220  at 1 MHz, 2.2 V

好 ...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更多的还是看睡眠模式吧,睡眠模式430好像是1µA

网友H:
每分钟采集一次,运行10年很容易,
用pic16F883 + NRF2401运行10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I:
建议用430,睡眠模式<0.1uA。很多号称功耗比430低,但你想想为什么都要和430比呢?

网友J:
stm32f的低功耗不是特征。
stm32l是430同一级别的,可以媲美,不过超过恐怕比较难。

网友K:
香主说的那一款可以比拼一下

网友L:
某些产品可以比一下

网友M:
压根就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最好还是用430

网友N(2011-01-16):
有些型号可以比拼

网友O:
可以比拼一下

网友P:
这节锂电池也需要很强悍啊,10年都还有电挺困难的。

网友Q:
没有仔细比较过,哪位大侠给个对照表

网友R(2013-10-24):
确实不是对比出来的,是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