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0-12-17):
二极管了,MCU。 一般的IC了

网友A:
一般能工作,器件标称值在-40℃的都问题不大

网友B:
要看是什么规格的元件,通常的无源器件除电解电容和晶体等之外都可以,有源器件则要看规格,工规、车载、军规和宇航级等是可以的,但普通商业级不可以。

网友C:
晶体管没有问题, 集成电路包括MCU, 那就得看它的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