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量价格在3毛左右的满足以下条件的线性电源IC吗

楼主(2010-12-17):
有批量价格在3毛左右的满足以下条件的线性电源IC吗,输入12V-36V,输出电压5V,电流100MA.特别说明一下,12V-36V电压变化是在工作过程随时都会变化的.

网友A:
这么高的压差应该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B:
即使有,你能用吗
功耗从0.7W~3.1W
你得用多大的散热器

网友C:
加风冷或水冷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那么夸张,LM317不用散热片就可以用,也不是很热,我只是用来给一个单片机供电而已,只是价格问题而已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流可用不着100mA
如果你是为了给10mA的单片机的话,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可以一毛钱都不要

网友D:
我买78L05都不止3毛啊.你量能有多大低到3毛?用起来放心吗?
而且78L05显然不符合要求.

网友E:
要省钱只能用分立稳压了

13003 2毛
5.5v 稳压管4分
电阻 1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一款JC5350  电流是500ma的
但是极限耐压有些出入  价格跟你说的刚好吻合!
可以一试!
Q1032799980

楼主:
三极管和稳压管组成的电路一样要求输入稳定,我这个电路工作过程可能从12V-36V的变化工作,也就工作过程中随时从12V-36V变化,这样三极管稳压输出电流可能就达不到要求

网友C:
一样,只要考虑损耗发热的问题.

楼主:
比如用13003,在输入12V算出的电阻的参数和在36V算出来的参数肯定是有区别的,在最便宜的情况下怎么保证电流是稳定100MA,请注意我的产品在实际使用的时候电压不是恒定的一个值,任何时刻可能是12V-36V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值.如果供电是恒定的话,一个13003,一个5.6V稳压二极管,二个电阻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G:
8楼,我买78L05(100MA,T092)都不止3毛啊???----2毛/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