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用slider检测两个手指?

楼主(2010-12-17):
这个是不是得自己来做算法。怎么得到两个手指的位置呢?

网友A:
请问你具体想做什么应用?本身可以检测到两个手指,但是还要取决于这个滑条的应用

网友B:
不用问 肯定是 做触摸屏的 朋友
如果要检测两个手手指 需要自己做算法

网友C:
对DIFF数组处理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