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做的程序编译后出现如下现象:

楼主(2010-12-17):
STC5410AD单片机

为什么DATA  17    ,  XDATA 274    ?

楼主:
程序里 的内存全部如下定义法:

unsigned int  tm_1000ms_cycle;
unsigned char  tm_1000ms_run;
unsigned int  ad_buf[ 3 ];
unsigned long  ulVol_buf;

网友A:
data指直接寻址的片内RAM,xdata指片外扩展ram(注意有的MCU集成了xdata RAM,但从结构上讲仍是“片外扩展ram”),由编程时对变量/数组等的存储器区的定义决定。

网友B:
LZ
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 所有的都是 data ,而没有定义 xdata

网友C:
有2中可能,
第一你直接地应了xdata 变量
或者你选择了,memory model is Large:variables in XDATA

楼主:
data指直接寻址的片内RAM,xdata指片外扩展ram(注意有的MCU集成了xdata RAM,但从结构上讲仍是“片外扩展ram”),由编程时对变量/数组等的存储器区的定义决定。 ...
引用 网友A:

春阳  指的是  这个和 keil 编译器 有关, 由 编译器自己分配?

楼主:
这个分配是随机的吗? 还是可以在编译器 内部设置?

头一次用stc 单片机
这个STC5410AD 到底多少是内部扩展的RAM  多少是 纯粹的内部RAM ?

网友B:
LZ
可能连编译模式都不知道

网友A:
所有51的存储器分配都是一样的,直接寻址RAM(声明缺省)128字节,间接寻址RAM(声明IDATA)128字节,外部寻址(声明XDATA)64K。如果均未声明且存储器空间需求大于128字节照理应该在编译时提出警告,但也不排除自动将其转换为XDATA。良好的编程习惯必须计算内存需求并声明内存类型。

网友A:
编译程序是有编译条件的,楼主应该看看相关部份的资料,但即使如此,也要首先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D:
学习了,长见识

楼主:
所有51的存储器分配都是一样的,直接寻址RAM(声明缺省)128字节,间接寻址RAM(声明IDATA)128字节,外部寻址(声明XDATA)64K。如果均未声明且存储器空间需求大于128字节照理应该在编译时提出警告,但也不排除自动 ...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

楼主:
在这里设置;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E:
把Memory Model选项改成small:variables in data。

网友F:
选小模式即可。。。
经常有客户为这个事发牢骚,就骂是MCU的问题,这个关MCU P事。

网友G:
是拷贝过来的工程吧 新建的工程可不会是LARGE模式

楼主:
;P
是以前的工程。  好长时间不用 51了,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