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技术指标是否合理。

楼主(2010-12-17):
首页的一篇《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电流源设计》中,给的技术指标是:

本设计要求:输入220V,输出最高12V;通过键盘控制输出电流,步长为0.01A;采用LED显示输出电流,精度为0.02A;电流源稳流范围为(0.2-1)A。

我有点疑惑,它给的步长是0.01A,可是精度,或者可以理解为误差吧,有0.02A。

那这样步长0.01A还有多大的意义,

如果换一下,改成步长0.02A,精度0.01A,我还是觉得比较合理。

忘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步长在此是分辨率,分辨率和精度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设计要求中的参数指标是合理的,楼主提出的反而会浪费精度,通常分辨率大于等于精度而不能小于精度。

网友B:
一般分辨率比精度要小一位
比如精度为0.01A,则分辨率基本上在0.001A

只是一般的仪表情况。

楼主:
步长在此是分辨率,分辨率和精度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设计要求中的参数指标是合理的,楼主提出的反而会浪费精度,通常分辨率大于等于精度而不能小于精度。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原来是分辨率

楼主:
一般分辨率比精度要小一位
比如精度为0.01A,则分辨率基本上在0.001A

只是一般的仪表情况。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