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引用某个语句,,

楼主(2010-12-17):
有个问题,程序中用到了外部存储24c01,一开始从24c01中读出数据,调用了这个语句 speed=AT24C02_Read1Byte(0);          //读入速度,0速度存放地址
time=AT24C02_Read1Byte(1);             //读入时间,1时间存放地址
然后重新设置并且重新给24c01写入了新值,然后在运行停止时间到了之后,需要把这次设置的值再重新输出,调用speed=AT24C02_Read1Byte(0);          //读入速度,0速度存放地址
time=AT24C02_Read1Byte(1);             //读入时间,1时间存放地址
再次将设置值送出去,但是
出现警告:多次调用语句,这个要怎么办呢?

后来这个是必须要再次调用的,防止24c01写入之后再次设置,但是送显示的还是写入的24c01的值。

网友A:
重复调用和多次调用的概念是不同的,重复调用是指在前一个调用未结束时再次掉用自身,这是不准许的,检查代码中前次调用是否已经返回。

楼主:
(⊙o⊙)…,错了,出现的警告是:多次调用。
原来重复调用和多次调用的概念是不同的。。。受教,O(∩_∩)O谢谢

网友B:
没看明白,帮你顶下。

网友C:
如果一个函数是可重入的
那多次调用是没有问题的~~
单片机程序不涉及到多进程的话,应该是可以忽悠此警告~~
唯一注意的一点是:
是否在中断函数 和 其他函数中 都有调用,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重入问题。

keil C51默认的是不可重入的,可以在函数定义前加关键字reentrant 显性定义为重入函数

楼主:
OK 解决了,O(∩_∩)O谢谢两位啊,结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正在研究 reentrant 函数,觉得你说的刚刚好到我的问题。,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