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C采集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2-17):
关于ADC采集的问题,请教一下

stm32f103在运行中AD突然会不起作用,复位STM32也不起作用,只有整体断电才可以继续工作,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小弟在这谢了啊!

楼主:
stm32f103在运行中AD突然会不起作用,复位STM32也不起作用,只有整体断电才可以继续工作,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你可以详细说说发生问题时都作了什么,周围发生了什么?

楼主:
AD采集采用DMA传输,对其它的8个IO口接地时,按硬件复位操作后,AD采集就不采集了。多次复位仍不起作用,必须断电后才起作用!但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测试过五六天,就出现过一次。

网友A:
AD采集采用DMA传输,对其它的8个IO口接地时,按硬件复位操作后,AD采集就不采集了。多次复位仍不起作用,必须断电后才起作用!但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测试过五六天,就出现过一次。 ...
引用 楼主:

前面一个I/O口都没有讲,怎么就出来了"其它的8个IO口接地"?你至少要给个电路图吧?我可不想玩躲猫猫,:lol

网友B:
AD采集采用DMA传输,对其它的8个IO口接地时,按硬件复位操作后,AD采集就不采集了。多次复位仍不起作用,必须断电后才起作用!但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测试过五六天,就出现过一次。 ...
引用 楼主:

或许没什么大问题。
这么做试试:复位AD、复位DMA;之后重新初始化AD和DMA

楼主:
file:///c:/t3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