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以这样用么?

楼主(2010-12-17):
A板和B板之间由于距离有些远,大概为30cm,B板要发一个电平信号给A板,由于距离较远怕干扰,想在A板上加一个光耦来隔离一下B板发过来的电平信号,但是A板和B板是共地共电源的,那么加这个光耦有没有必要?能起到作用么?

网友A:
没必要用光耦隔离,采取合理的屏蔽即可。

网友B:
既然是共地共电源,距离30cm,加光耦就没有必要。

网友C:
共地共电源加光耦有意义么……

网友D:
30CM直接传输就是,如果干扰较强可用OC输出。

网友E:
B板上用个14门推一下,A板14接受一下。

原因:B板用14推阻抗低,驱动能力强。
A板用14主要是输入是斯密特电路。
再在A板输入处加个小RC即可。

网友F:
30cm较远的距离,最好不用光耦,除非在完全没有光线的的环境下,否则干扰很大,就像LS说的那样直接传输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