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这两个函数的关系

楼主(2010-12-17):
(无正文)

网友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Syntax
voi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Description
Clears bits in the processor status register when an interrupt or monitor function returns. The function takes an integer as its argument, that is, a bit mask with the bits to be cleared.
This intrinsic function is only available in interrupt and monitor functions.

__bic_SR_register
Syntax
void __bic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Description
Clears bits in the processor status register. The function takes an integer as its argument, that is, a bit mask with the bits to be cleare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是在中断程序里面使用的,中断返回时执行。

楼主: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是在中断程序里面使用的,中断返回时执行。batsong 发表于 2010-12-17 15:11
前面没看懂。“在中断返回时执行”是什么意思啊?是指返回时硬件自动执行这句语句吗?

网友B(2011-11-21):
最最本质的区别就是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在中断函数返回时修改了SP寄存器指向的SR状态,而不是当前中断函数里运行时的SR状态,因此可以用它在中断函数中退出LPM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