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VR单片机的吗?

楼主(2010-12-17):
公司新采用ATmega128.及其不好用!用的是双龙的AVRISP USB2
熔丝之类我会配置.在原PCB板都调好了,能下载程序.换了个PCB 就不行(一样的原理图画的).搞不懂这款单片机能不能用.同事也遇到同样问题.
感觉这款单片机问题多多,比如在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一个数据,然后接着发到串口上.
你串口接收的数据和发送的不一样!!!在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后,必须要加个延时程序,然后再发送数据,这样才能接受到正确的数据.象TWI之类,都不好用.还有烧程序好好的,突然程序跑的及其慢,一查,发现单片机用了自己内部时钟,看一下熔丝,发现熔丝自己自动变了!!!没见过比这更垃圾的.

网友A:
那是你不会用吧,我用的都是好好的,不过我现在用的是32,产品都出了几千片了

网友B:
为产品着想,远离AVR。。。年头的痛苦,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网友C:
这个完全是楼主自己应用的问题,先仔细看器件手册吧,128是很成熟的老产品。

网友D:
忘掉AVR!
给国产一个机会

网友E:
楼主所述没有一个干AVR的事,一个批量了的单片机,包括台湾的垃圾品牌,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楼主的问题在于自己对单片机的技艺问题,建议卧薪尝胆2、3年,历练下。

网友F:
还有说AVR不好用的,圣诞节不要开玩笑。

网友G:
我用的好好的,就是128。仿真器是原厂的老型号,串口的。

呵呵,新设计继续采用,就是想换个USB的仿真器,而且必须是ATMEL原厂的,国内的不敢用。

网友H:
哈哈。又出来找喷的了。虽然上阶段被炒了。
avr还是坚不可摧。

你那垃圾板子。别出来丢人了。

网友I:
我用了好几年AVR 没有发现他有啥不好 除了今年开始的大涨价

网友J:
我们有个产品没有加外部复位,而且是220V阻容降压供电,在连续插拔插头AVR8就会跑飞,当然这个硬件有问题!

网友:
AVR还是很稳定的。我以前用它写程序,很稳定啊。什么串口,TWI,都写过。连续工作几天几夜都没有问题。

后来实在是PC端太慢,需要重启。呵呵

网友K:
楼主遇到的问题 ,估计是应用问题;

推荐用瑞萨的mcu。

楼主:
问了用过的老鸟说,烧程序应该选速度慢的。最好不能超过1M。否则熔丝自己会变。
只得认了,我那程序还很大,烧一次要不少时间。
icecut,别说人家板子垃圾,你看过我PCB 板?没看过就别说我板子垃圾,否则你才垃圾。还有用128,串口接受到数据,是不能立即发回到串口的,中间必须要点延时。

网友L:
唉~
这个完全是楼主你自己的问题,下载线不要太长,先速度低点试试。

网友M:
这么多人用AVR都没有LZ所说的这些问题啊
LZ先从主观上找找原因,不要老是那客观因素开刷

网友M:
这么多人用AVR都没有LZ所说的这些问题啊

网友N:
还好吧, 没发现lz说过的问题
不过这种单片机还是不要用吧
直接上arm

网友O:
AVR 品质相对还可以了,但今年那一波炒下来,估计很多人怕了
是该考虑ARM的时候了,ATMEL明年也会推出cortex-m3........

网友P:
换了PCB就不行了,那就是PCB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