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和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17):
想请教一下各位,用PIC单片机的话,可以和一些什么液晶触摸屏结合起来控制? 用彩色的液晶触摸屏比按键和LED看起来感觉要好,希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ttp://www.microchip.com/en_us/technology/graphics/
推荐PIC24FJ DA系列 + Graphics库,直接驱动TFT屏和电阻式触摸屏。

楼主(2011-01-17):
非常感谢2楼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8寸的TFT液晶屏,用并口输出。

网友B:
有些屏已经做成一个模块了,有些屏是光屏,需要显示屏+触摸屏+控制电路才能构成触摸屏

网友C:
要是能给个实例就好了

网友B:
PIC网站有实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