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滤波器的相位补偿问题

楼主(2010-12-17):
电路见下图:  这个电路总共有4组,输入的信号是400HZ,10VP-P的正弦波,发现经过这个低通滤波器后,相位不同,怎么对这个滤波器进行相位补偿,是输出的400HZ,10VP-P的正弦波相位相同谢谢!

网友A:
任何信号通过滤波器后都会产生相移,不同频率的信号产生的相移不同。
如果楼主需要对某特定频率信号进行相位移动,可以使用恒增益电路,但只能对某一特定频率产生需要的相位移动。

网友B:
4组电路输出信号相位不同,是由于四组滤波器的频率参数(R、C精度误差)不一致造成的,选用精度高的电阻电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C:
KRC低通滤波电路,输入信号频率相同相位不同是由于期间的精度引起的,处理选用高精度的电阻电容,就是用可调电阻微调

网友D:
在保证输入信号频率一致的情况下,输出信号的相移或者说是其相频特性是由其环路增益频响特性决定的
除了跟你的反馈电阻电容有关外 还跟运放的开环特性有关 运放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网友E(2019-12-20):
有没有简单的补偿方法,包括软件的方法,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全靠提高器件精度来解决的。